使用布局草图自顶而下设计,画完单线条框架,能否使用焊件功能?

楼主(2020-11-02):
如题,使用布局草图自顶而下设计,画完单线条作为框架,单个线条也保存为块了,但是能否使用焊件功能,使线条变为焊件?

网友:
什么软件呢

网友:
布局是装配体,焊件功能是零件的功能,布局草图也不能直接用作零件的实体草图,一般是利用布局草图元素在零件里链接实现布局的目的的

网友:
SW软件中焊接方式就是先单线,在焊接的,你试试

网友A:
这是制图模块?还是装配档下面的操作??

楼主(2020-12-25):
引用 网友A:
这是制图模块?还是装配档下面的操作??

是装配档下面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