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刚性很足的的主轴卸荷机构手推竟然会位移0.1mm之多,难以置信!

楼主(2020-11-02):
各位高手:

烦请帮我看一下这个卸荷机构,这个卸荷机构装在一个支架上,它的内花键与一个齿轮箱输入轴的外花键配合,用于实现齿轮箱左右滑移,它右侧的带平键的轴上装有带轮,与电机端连接,实现传动(目的是涨紧皮带时,力只吃在卸荷机构上,不会作用到齿轮箱主轴上)。

该卸荷机构的尺寸大致是:左侧轴承内圈的直径约100,105左右,左端为深沟球轴承P4级(外圈未锁死,为浮动端,保有一定的轴向游隙),右端为背靠背/两联配/重预载/P6级的角接触球轴承(内外圈全部锁死后轴承预载为重预载的配对加工轴承,无需手工计算锁紧扭矩,无脑锁死即可)。

轴承内圈一定量过盈配合,外圈过度配合(公差约在+0.01,-0.003左右)。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刚性很足很足的结构了,右侧背靠背的角接触轴承压到位后,配合左侧还有一个深沟球,应该能承受很大的径向负载。

虽然深沟球是浮动端,但只是为了允许温度升高后,轴伸长后外圈可以随动,径向的间隙应该是没有的(本身径向间隙就小,轴承档不同轴还会吃掉一部分游隙)。

现在的情况是,装配者用手拿着一根撬棒(长度可假设为主轴约5倍,手推的力算50kg吧)推右侧平键靠右的位置,用百分表观察被推的那个位置,竟然位移了0.1mm以上(会复位)。

注:光旋转主轴体,不用力去推的话,自身跳动值是好的,约在0.01~0.02左右。

我很困惑,排除加工问题,轴承质量问题,这个轴承结构会产生这种位移0.1mm以上的情况吗?

我现在严重怀疑是背靠背的角接触现在仍未锁到位。

还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菜鸟在此拜谢了。

卸荷机构图示

卸荷机构图示

网友:
1.你那个角接触球轴承换成圆锥棍子就好了。
2.好好研究研究配对轴承游隙调整结构。

网友:
看这个图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A:
角接触轴承是需要有间隙的

网友B:
测量的时候机架本身有没有动,有可能机架扭了或没固定好;轴向有没有窜动,有的话就是加工或轴承问题,如果没有,应该是刚性问题

网友C:
这种结构和装配,应该无刚性可言了

网友D:
应该用一对儿圆锥滚子轴承限制轴向移动

网友E:
轴承之间会有间隙,当机构的刚度足够之时,就会消除轴承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轴承是需要有间隙的

请问角接触需要有间隙具体是指什么?是指使用时需要有间隙吗?还是指内圈有间隙来调整预紧量?
我目前是用的背靠背配对重预载,意味着内圈压到低后滚道和滚子之间负游隙,这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时候机架本身有没有动,有可能机架扭了或没固定好;轴向有没有窜动,有的话就是加工或轴承问题,如果 ...

机架刚性应该是好的,是固定在一个刚性很足的底座上测试的。

轴向窜动没有检测,我回头去推推看,因为现在这个角接触结构,轴向应该不能窜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和装配,应该无刚性可言了

大神,感谢答复。

请问这个结构哪出刚性薄弱?我查了两个轴承的径向载荷都非常的大,配对角接触在100kN左右,按照压力角算轴向也有很大的负载量,还请指导哪里设计有问题。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一对儿圆锥滚子轴承限制轴向移动

谢谢答复。

我这个卸荷机构上只承受齿轮箱花键径向圆周方向驱动力,不受轴向力,而且若少量的轴向负载的话,我角接触不是也限制了左右方向的位移了吗?
很疑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之间会有间隙,当机构的刚度足够之时,就会消除轴承的间隙。

感谢回复。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认为轴承的间隙在我装配好之后应该已经被消除了,因为我主轴转动部分和固定部分的同轴不可能很好,轴承装进去之后应该游戏被消除了。

可是现在竟然用力推就位移了0.1mm,这个刚性也太差了吧。

但我没看出来结构上刚性那里薄弱了。

我用solidworks模拟了主轴零件自身的刚性,用500kg的力推最大位移只有几个μ,是变形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感谢答复。

请问这个结构哪出刚性薄弱?我查了两个轴承的径向载荷都非常的大,配对角接触在100k ...

轴向尺寸相对小时,配对的尽量轴向距离长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感谢答复。

请问这个结构哪出刚性薄弱?我查了两个轴承的径向载荷都非常的大,配对角接触在100k ...

还有可能装配也有问题。你可测一下端面的游动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能装配也有问题。你可测一下端面的游动是多少

请问是什么地方的游动?怎么测,是指轴向径向跳动吗?

装配的时候先加热配对的角接触轴承,套入轴中,之后加热主轴外壳,再将带着轴承的轴整体装入轴承外壳,之后压紧角接触轴承的外圈,然后测量外圈到右侧端面距离,然后对右侧压外圈端盖进行配磨,压紧量0.05左右。

然后开始装左侧深沟球轴承,用工装将深沟球轴承的内外圈同时压入轴中,之后测量到左侧台阶的距离,然后配磨内圈压紧端盖,留压紧余量0.05左右。

请问这个装配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地方的游动?怎么测,是指轴向径向跳动吗?

装配的时候先加热配对的角接触轴承,套入轴中, ...

是指轴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地方的游动?怎么测,是指轴向径向跳动吗?

装配的时候先加热配对的角接触轴承,套入轴中, ...

装配全靠手感。比如手拨动旋转要明显很紧,空载要明显轴承发热等

网友:
数值表

游隙

游隙

网友(2021-04-13):
你是推哪个部位?哪个部分位移大?
有时候要考虑杠杆放大作用,轴承作为杠杆支点考虑

网友:
个人认为,既然卸载用,想齿轮主轴不受力,悬臂梁结构设计不当。齿轮主轴悬臂,再用一套悬臂去解决,好象方案不妥。
另外实测一下花键部位是否有位移就知道是刚性不足,还是机构间隙引起的。

网友:
这个角接触轴承是不是应该反过来装啊,要不转动起来会内圈发热,造成互相推挤,对轴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