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刀器

楼主(2020-11-03):
对刀器对刀原理是什么,为啥输入,z,然后测量。不是z0测量

网友:
不同的机床使用情况不太一样,对刀仪就是系统内部参数设定的一个Z向参考值,可以相对于机械原点,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设定,即对刀仪发生信号后,系统会默认这一点就是对刀原点。具体工作原理可以百度。(更换对刀仪后需要调整内部参数)。至于你说的只是输入z就 可以,那是机床厂家设定的,不同类型的机床不太一样。我们这里有的机床只要点击了对刀指令,手动直接接触对刀仪就可以了,不需要输入任何值。有的机床还有自动对刀指令。

网友(点评):
DB-DB-11A.04.23-A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面的对刀器??加工中心吗?

网友(2021-02-23):
你好,是加工中心吗

网友(2021-04-28):
是加工中心吗

网友:
对刀器的高度是50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