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埋头在哪一面,请求大神们看一下

楼主(2020-11-03):
如图,这个埋头孔是朝向A面还是B面?请大神们看一下

网友A:
从视角图示看是第三视角,所以沉孔应该在B面。

网友(点评):
有理有据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视角图示看是第三视角,所以沉孔应该在B面。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A面,结合右视图,第三角投影,左下前视,其它两个视图是上视图和右视图

网友(点评):
为什么大家都选B,你却选A

网友(点评):
看右视图。。。。

网友(点评):
是我弄错了

网友:
根据标题栏的视角和三视图分析得出埋头孔在B面,根据折弯图分析得出A面没有埋头孔,所以是在B面

网友B:
国内不都是第一视角吗?您这个图是国外客户的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不都是第一视角吗?您这个图是国外客户的图纸吗?

是国外的

网友C:
应该是从A面向B面沉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从A面向B面沉孔

第三视角画法了解一下。。

我个人认为,楼上说在B面的更可信。

网友:
看的够细

网友:
对照右上那个图看,沉头孔在B面。

网友:
确实是B面,如果a面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先要搞清楚是第几角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