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印,丝印机

楼主(2020-11-03):
如图,有没有移印机,网印机的大佬。能不能和我说下,这个东西要用什么机器印刷,可以把这个东西想象成吹风机,在把手侧印刷。但是由于把手太长,移印机的胶头会干涉,所以想不到什么办法,求知道的大佬告知。

网友A:
能说得再清楚点吗?总长总宽,图案大小,间距要明了的吧

网友B:
移印不行就转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得再清楚点吗?总长总宽,图案大小,间距要明了的吧

没有再多的了。就看到一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印不行就转印

不是很懂

网友C:
下面旋转,上面丝网印,看图片可能空间也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旋转,上面丝网印,看图片可能空间也不太够

嗯。我这个要印刷的面在把手那一侧,所以突出来的把手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这个要印刷的面在把手那一侧,所以突出来的把手是个大问题

这种热转印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把手太长的话,可以考虑增加连杆,是其实现联动。

网友:
可以移印,把手部位开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