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些关于设备固定安装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目前需要给一批车间里的设备出基础图,这中间遇到了一类问题,就是这些设备该如何固定在地面上。
问题1:长宽高分别为2000*2000*500mm的振动设备,带料重约5t~10t,请问这种设备是用地脚螺栓固定好呢,还是用预埋钢板与设备底座直接焊接好呢?
问题2:辊式输送机(15米长*1米宽*500mm高)一般是用地脚螺栓固定好呢,还是用预埋钢板与设备底座直接焊接好呢?

网友:
第一个,用二次凝固的带勾地脚螺栓固定。

网友:
第二个,可以焊在预埋钢板上

网友:
第一种设备挖地基、挖隔离沟、二次浇注预埋
第二种不知工况如何?

网友(点评):
工况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振动。输送的物料重约1~4t。

网友:
都用预埋或二次浇注的地脚螺栓,方便对设备调整。

网友:
《机械设备安装与验收规范》看看这个国家规范,一般设备安装地脚不需要调整用地脚螺栓,地脚螺栓规格,地脚栓的长度,露出螺纹长度都有规定。地脚需要调整的用预埋钢板。地脚螺栓还有一次灌浆和二次灌浆的问题,你还不清楚就找个搞土建专业人问问,一下子就搞明白了。把设备的安装尺寸和运行重量告诉他们。

网友:
振动设备工况比较恶劣,需要通过预埋钢板增加地基的牢固度。一般机器人底座下面也是要求增加钢筋混凝土的,这种地基下面浇筑了很多钢筋在里面,有时冲击钻如果打在钢筋上面就会出现打不动的情况!

网友:
第一个参照振动筛,焊接在预埋板就行,不带冲击的不需要地脚螺栓,第二个参照输送带,焊接,甚至用膨胀螺栓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