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设备需要的转矩怎么算?

楼主(2020-11-03):
两排棍子输送重约7吨的物体向右移动
棍子通过双排链轮带动
现在需要算出这个设备需要的转矩,来选减速机和电机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转矩怎么算?
链轮12A ,21齿
链轮轴孔50mm ,棍子直径164mm
棍子转速30r/min,运输物体质量7t

网友A:
7吨重的物体什么材质的,辊子和重物接触的部分又是什么材质的,不然不知道摩擦系数是多少。
摩擦系数η可以根据两者的材料查出来,再计算出摩擦力f=mgη。
移动物体辊子需要的最小扭矩T=1.5γfr  (1.5安全系数,γ传动效率,r辊子半径)
另一种方法,先算出功率P=Fv
辊子扭矩T=9550*P/n    (n辊子转速)

网友:
主要力是摩擦力,链条与链条支持面间的摩擦。。。钢对钢的摩擦系数大约是0.15,突略链条本身的自重。即可算出链条的拉力(克服摩擦力),通过链轮换算出转矩大小。通过转矩反算电机与减速器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输送。参考行车原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吨重的物体什么材质的,辊子和重物接触的部分又是什么材质的,不然不知道摩擦系数是多少。
摩擦系数η可 ...

棍子和重物都是碳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棍子和重物都是碳钢

搜索一下各种材料的摩擦系数基本都能找到

网友:
按二楼社友的第二种方法计算出设备移动需要的功率,然后忘电机端推算,计算出电机的输出功率,推算过程中考虑传动链的机械效率和电机的功率裕量。

网友:
这样的重物,打滑怎么办?

网友:
楼主好:
      请问你这是矿用设备吗?承载7t用辊子传动倒是不常见。
      首先应该是要调查物体加速和减速过程的加速度各是多少吧,计算摩擦系数,据此选用辊子面材
      你的辊子是怎样布置电机的呢?单个电机带动单个辊子还是怎样?别说一排辊子就一个电机啊,同步性很差。
       实际物体像这样规则吗?不要前端尖角或边线被辊子挡住造成卡死啊。
       最后,考虑轨道小车吗?结构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