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检测连续运动的链式输送链的链条位置检测

楼主(2020-11-03):
连续运动的链式输送链需要检测链条位置有什么好的方法,链轮和链条之间有间隙,会出现监控的位移差,怎么检测呢?
我考虑用链条跟随的方法如图:

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我没也讨论下

网友:
都没整明白,怎么开聊

网友:
检测整个链条的移动位移吗?楼主的意图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一般都是检测主动轮,间接得出链条位置。

网友A:
这么多的滚子链实现检测不太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的滚子链实现检测不太现实。

是的,核对了链轮的缝隙太大了,用链条检测链条不可靠!

网友:
设计气缸夹紧跟随机构,检测夹紧后跟随位移,气缸弹回再气缸夹紧跟随用位移传感器检测跟随位移

网友:
你啥精度,速度,啥工况,都没讲明白,为啥检测机械不检测产品,链条本就精度不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