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装配体中新建零件

楼主(2020-11-03):
我现在要画一个键盘按键的印刷承载治具,因为印刷要受力,就是键盘按键放在治具上面不能晃动,不能掉,然后排列必须根据他的3D图(装配图)来,位置需要一一对应。

现在我直接在他给的3D装配图里面画,一个按键一个按键的画(大部分按键结构不一样),因为我画出来的是悬空的,画完了就是很多个实体(就是很多小凸台),然后再用底板把所有的凸台连接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承载治具。

但是这样有很多缺点:
1、因为是装配体,新建零件的时候很卡很卡,我把客户原装配体中结构一样的按键压缩了,但是还是一样很卡.
2、因为是多个小凸台实体(凸台中间是通孔),最后我用连接板画完后,通孔变盲孔了,还要全部重新切除一遍;
3、承接第二个问题,如果我先画底板,再去画那些小凸台,就是一个实体,这样就可以不用最后再去切除通孔那一步,但是这样又多了问题,因为成为一个实体了,画图过程中我想阵列或者镜像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实体我只能阵列或镜像特征,但是有些悬空的特征不能阵列,只能实体才能阵列。所以这个两个方法都有缺陷。

跪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有没有更快的方法指点一下,万分感谢!如有更好方法,赠送苍老师1G种子连接

网友:
就看你送苍老师高达1G的种子,我决定,这个忙我不帮了。

有闲心收集1G的种子,不如多用点心在凸台上面。

网友(点评):
哈哈,活跃一下气氛。我这两个方法效率太低了,大师有没有好方法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仔细想所谓的好办法,不如一个一个切掉

网友:
盲孔也无所谓,只要不与键帽里面的东西干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所谓的好办法,不如一个一个切掉

一个一个切太慢了,这样效率太低了。请问一下,你觉得是多实体方式先画所有凸台再画底板连接的方式好?还是一个实体方式先画底板在画凸台好?

网友:
有没有想过把装配体保存成零件体

网友B:
苍老师的种子就算了
建议你把客户原档 另存为 单零件STEP 格式 然后 新建零件插入其中
然后在这个新零件上 以多实体的方式来做设计。
当然了 如果你非要在装配体模式下做设计的话
插入零部件-新零件-左上箭头右下√的 时候 不要点任何 点线面在空白位置单击
这时候会生成一个 内部虚拟零件 自带固定配合 然后再这个零件上再开始你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苍老师的种子就算了
建议你把客户原档 另存为 单零件STEP 格式 然后 新建零件插入其中
然后在这个新零件 ...

现在用的就是STP格式的装配图。客户发给我的也是这个格式。一样很卡很卡。  如果用多实体的方式,最后用底板连接后,还要一个一个的切除。相对于重复了一遍切除,我觉得这样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STP格式的装配图。客户发给我的也是这个格式。一样很卡很卡。  如果用多实体的方式,最后用 ...

为啥要切除呢?
用多实体 你可以不合并实体 然后再用布尔运算 干掉不要的部分

网友(点评):
不相交,布尔运算用不了。

网友:
回答一下你第3条:先画底板,再画凸台,凸台拉伸的时候取消勾选合并结果,这样就不会形成一个实体了

网友(点评):
这样的方式就是要最后再切除一遍,跟最后画底板一样的效果

网友:
另外申请换个电脑

网友C:
先画键盘底板,然后在底板上画按键,再阵列或者镜像,这样做就是一个实体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画键盘底板,然后在底板上画按键,再阵列或者镜像,这样做就是一个实体特征。

是的,一个实体特征就不用再切除那一步。但是这阳另外一个问题又出来了,一个实体只能阵列特征不能阵列实体,那些悬空的特征不能阵列。如图

网友D:
你试下型腔,然后在型腔完了的零件上设计你的治具。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么。

网友(点评):
型腔怎么玩?我没玩过。请大声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时候 就需要多实体  了 不要搞装配图

网友:
抽取轮廓线  缩放 一下 拉伸搞定了  分分分钟的事儿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闭合轮廓,连接点很多且很不规则,抽线也要很长时间

网友:
这样细节的数模建议用装配体来做,每个零件的特征细分到子文件里面,这样就会减小电脑的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下型腔,然后在型腔完了的零件上设计你的治具。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么。

@gaojia3000
型腔简单来说就是你在装配体中新建1个零件(例如一个长方体),让这个零件与你的键盘相干涉,用键盘在你新建的零件上做减法。零件剩下的部分保存下来,再去做你的治具设计,这是我的思路,不知道可行不。
操作上来说就是把这个长方体插入到装配体中,然后把他放到和键盘干涉的位置,然后点 插入→特征→型腔,操作完了零件之后单独保存就行。

网友(点评):
谢谢,压凹好像是0配0,我这个要留点儿间隙。谢谢你

网友:
画个辅助面的实体,实际的时候隐藏掉就行了

网友:
使用压凹命令

网友(点评):
压凹出来是0配0,我要留间隙

网友:
我觉得用曲面建模的思维比较好。
获取所有键盘的外表面。
然后画一个底板,然后曲面切除,用键帽的曲面。一键搞定。

网友:
用多实体 你可以不合并实体 然后再用布尔运算 干掉不要的部分

网友:
压凹不是可以设置间隙吗,最下面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