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普及下摆线式减速机与齿轮式减速机优缺点

楼主(2020-11-03):
摆线式减速机与齿轮式减速机区别及各有什么优缺点?
价格,使用场合,效率等等。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采用行星传动,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减速比大,传动平稳,噪声低,应用于石油,化工,纺织,矿山,冶金行业,重量是同功率齿轮传动的50%左右。

网友:
摆线式减速机  耐冲击复杂太差。。。 楼上说太刻板了   你去冶金行业看看都是  基本都不选用 摆线减速机了  两级话严重  做的好的 好的不行   而普通减速机  大家都是中规中矩    负载能力也是。。。   看行业 选择减速机吧

网友:
摆线针里面减速的是2个摆线轮,运行的时候噪音大,价格便宜,货期短,
斜齿轮里面的是齿轮传动减速,材质是参碳钢,强度大 精度高,运行时噪音小些,整体的体积也小心,传动效率高达96%。

网友(2020-12-04):
摆线的效率太差,强度不也不好,推荐使用齿轮减速机。我是做减速机设计的,我们厂生产各类齿轮减速机,欢迎来电咨询13868862089

网友(2023-10-17):
摆线的最便宜,齿轮的赖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