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惯量匹配

楼主(2020-11-03):
减速电机的惯量怎么计算啊, 是直接算电机的负载惯量吗? 知道想看一下和电机的惯量匹配合适不合适。厂家没有电机的转动惯量,杰牌的 , J负载/J电机《5-15 , 我查资料是这个范围就OK的但是现在苦于不知道咋计算 估算了一下太小了不敢确定  1/2MR2 算转子的惯量 这个公式可用吗

网友A:
一般不是伺服电机,不急加减速,基本不需要惯量匹配;如果有减速比,平方分之一后,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是伺服电机,不急加减速,基本不需要惯量匹配;如果有减速比,平方分之一后,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很 ...

是普通的电机,带刹车。 启动和停止都是缓慢过程。减速电机的减速比是108

网友B:
普通电机不是特殊场合用不用考虑惯量,你这么大的减速比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机不是特殊场合用不用考虑惯量,你这么大的减速比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新手啊 选完没有个给拍板的不敢确定

网友C:
有加减速控制要求的系统需要计算转动惯量和转动惯量的匹配。

电力拖动系统不需要进行转动惯量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加减速控制要求的系统需要计算转动惯量和转动惯量的匹配。

电力拖动系统不需要进行转动惯量的匹配。

大佬 讲通俗点呗  就是加速减速有要求的就算一下惯量匹配,没有加速减速时间要求的,就不用算了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普通的电机,带刹车。 启动和停止都是缓慢过程。减速电机的减速比是108

减速比这么大,万分之一了,不需要再做惯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速比这么大,万分之一了,不需要再做惯量匹配

谢谢 ,各位的意见都挺统一的,那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圆柱体惯量 需要掌握,比如:齿轮等围绕其中心轴旋转时的惯量可按下面公式计算: J=(πγ/32)*D4*L (kg.cm2)
式中:
γ材料的密度(kg/cm3)
D圆柱体的直经(cm)
L圆柱体的长度(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