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冷拔管的生产工艺

楼主(2020-11-03):
高精度冷拔管的生产工艺

网友:
这是噶情况

网友:
啥套路?赶紧发资料补救

网友:
冷拔钢管是用拉拔、挤压、穿孔等方法生产的整根钢管表面没有接缝的钢管。是一种具有中空截面、周边没有接缝的圆形,方形,矩形钢材。是用钢锭或实心管坯经穿孔制成毛管,然后经冷拨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