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工程机械大神可以提供下工程机械的使用率

楼主(2020-11-03):
求助下各位大神,谁能发个工程机械实际使用率的排行,比如挖掘机使用率等,

网友:
你这问的太搞笑了,也要看哪个类型的工地吧。

网友:
使用率跟你的工程量有关系,拿不来工程,全年的使用率可能就是0。能拿来订单,使用率可能接近100%。

网友:
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场合,就算同样机械使用率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样电机,水泵电机可能要考虑24小时连续工作,而起重等就是断续工作了

网友:
机械设备的使用效率对工程施工的进度和项目效益影响较大,机械设备的故障直接影响技术性能,管理因素,人员因素,工作环境,配件供应等诸多方面一般都是百分之九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