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配合气缸齿轮齿条机构的原理

楼主(2020-11-03):
如图,一个工位有4个这种气缸驱动机构。这个的气缸是用来统一推前面的一块钢板的,气缸带着齿条向前动作带动齿条旋转,齿条连接着下面的编码器。编码器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编码器是用来检测气缸位移的,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

网友B:
编码器是检测位置元件,能达到准确定位及更改任意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用来检测气缸位移的,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

气缸一动不就全推出去了吗,又不能随时停下来,请问如何达到准时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是检测位置元件,能达到准确定位及更改任意位置

只看到和电机一起用的,没看到过和气缸配合用的

网友:
你找找气动电磁阀可能推测出来,三位五通中封式的可以停在中间位置,但是误差大

网友:
测算工件长度?

网友:
再看看整个设备使用功能怎么样的,是不是推得东西尺寸不一样,推到不同位置给出不同信号,没用过,瞎猜的

网友:
|福兰卡叔叔发表于 11-04 08:12
气缸一动不就全推出去了吗,又不能随时停下来,请问如何达到准时定位?

看实际需求,选电磁阀,要停就选中封阀。不用停,脉冲到了就反向的,选二位五通阀。这种结构我经常用。

网友:
编码器可以确定工件位置,特别是初始位置设定。这样通过编程就能控制精确的运动。

网友:
测位置、测速度都可以。

网友:
编码器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前者称为码盘,后者称为码尺。

网友:
楼主结构想要改改嘛,换成我这种线性编码器,可以不用齿轮齿条这些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