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贴膜的问题

楼主(2020-11-04):
贴进口的普通膜切割味道太臭了,贴国产激光膜又太难撕了,贴进口激光膜成本有点高。这个咋办啊。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吹风机吹热了也不好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吹热了也不好撕?

这个吹风机怎么吹?批量的。  要撕膜的时候吹?这样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
以前看到过带胶的保温材,用某种脱离剂一喷,就很容易撕下来,而且钣金表面无化学反应。

网友:
用刀片格式来画“膜”,做CNC数控那种,刀片可以转动方向!

网友B:
激光切割镜面不锈钢,在加工镜面时就要贴激光膜。只要激光膜贴的平整,无气泡。贴好后最好放置2-3天,让膜均匀的与板粘合。再进行激光加工,膜不会被吹起,防护效果可以,有效避免划伤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切割镜面不锈钢,在加工镜面时就要贴激光膜。只要激光膜贴的平整,无气泡。贴好后最好放置2-3天,让膜 ...

现在是贴的太牢固了。。。。。难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