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阶段如何估算设备重量

楼主(2020-11-04):
方案阶段如何估算设备重量?
做方案阶段很多零件、焊接件、外购件没有详细尺寸,但报价需要重量。请问大家,如何进行快速估算能跟详细设计完差不多?

网友:
报重点,减轻容易,和客户解释增加重量不容易。

网友:
只能毛估估的估算一下了。或者找同类产品来估算。如果没有同类产品,也没有用3D设计画出大概的样机,那么客户非要重量参数,那就是耍流氓了

网友:
先把设备分成几大主要部件,再估算部件中的主要零件,其他小零件估算大致尺寸,最后估算重量,汇总所有部件的重量。

估算完之后,最好能找同类设备看看是否估算偏差太大。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11-04 10:45报重点,减轻容易,和客户解释增加重量不容易。
没错,是这个原则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04 13:07只能毛估估的估算一下了。或者找同类产品来估算。如果没有同类产品,也没有用3D设计画出大概的样机,那么客户非要重量参数,那就是耍流氓了
没有同类产品,方案阶段没三维。

网友:
方案阶段把各部分的块子给建出来,再用软件测出重量,这样我觉得算是最方面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同类产品,方案阶段没三维。

那就是耍流氓了。这要是能给出来也是拍脑袋定的。这样的情况可以直接跟客户说明根本给不出来。如果他们一定要,可以让他们提供一下计算方法,顺便你们学习一下

网友:
除非有成套设备称重,才能相对准些.报重时往大的报,但报价时会可能超编.不然后面会有纠缠啊

网友:
方案重量大约估算下,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