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上的偏心法兰盘,偏心精度的问题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0-11-04):
我大学刚毕业,是个机械小白,现在在设计一个磨床的偏心底座,偏心距20mm。图中黄色的是磨床自身的法兰盘,我现在想设计个偏心20法兰盘套上去。A和a面配合,但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偏心的法兰盘好不好加工,20的偏心的精度高不高,能达到多少(最好能在1丝以内),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助一下小白同志

网友A:
偏心距0.01mm的精度要求得上高端一点的加工中心,或者说很难达到,车床加工出来基本上不可能了

网友:
偏心盘的加工需要有配套的定位夹具,否则很难加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距0.01mm的精度要求得上高端一点的加工中心,或者说很难达到,车床加工出来基本上不可能了

加工中心可以做出来吗,感觉要二次装夹了,我们公司自己做过一套,可能是机床原因,精度太差了

网友:
0.01保不了,专用夹具的话定位基准要求非常严格,二次装夹我觉得0.1以内就不错了。而且你还得装配呢。

楼主:
这个圆盘直径70mm的,比较小,那这个偏心距加工好保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距0.01mm的精度要求得上高端一点的加工中心,或者说很难达到,车床加工出来基本上不可能了

大湿,我后面又上传了两张图,望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湿,我后面又上传了两张图,望解答

第二张图没看明白,尺寸线标注位置不对,应该标注两个孔中心之间的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