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卸车结构是什么样的,求助

楼主(2020-11-04):
非举升自卸车,有没有高手啊,看看什么结构的

网友:
这是里面用皮带送料出来的吧,还是一个油缸把料平推出来

网友:
围板翻转-液压缸驱动;
底部中间输送线,重物输送,看起来是板链,至于驱动,可以是液压马达,也可以是电机,前者可能性较大;
两侧翻斗,升起后,物料自动居中,落在输送线上,思路挺好啊。这个用液压缸顶起、翻转。
整个就液压控制系统,有句话【卸货时挂车自动前移】,就厉害了,难道车轮也由这套系统控制,用的液压马达?

网友:
土豪版渣土车

网友:
价格呢,如果是现在的几倍,那就没什么市场了,就是个科研产品

网友:
这种是国产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