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对于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区别的理解

楼主(2020-11-04):
本人没有太深入的了解,所了解的只是工作满足即可。
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对于机械设计来选型。二者的区别在于伺服电机有编码器,有反馈,就是说跑了多少,会告诉控制端,而步进电机跑了多少不会告诉控制端,有可能你给步进的指令,由于步进电机负载太大,它没完成,也没回馈。步进电机加上编码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步进电机即使加上编码器,负载是会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而伺服电机不会,选型时候看看转速与负载曲线,伺服电机,额定转速内,负载基本不变化,而且还有3倍的过载能力。
不过其实,真正的选型过程中,很多场合还是考虑成本,至少我们平时的应用并没有那种必须伺服电机才可以的场合,知道差异即可,力和转速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二者是可以互换的。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要比步进快,所以,伺服电机很多场合使用都要用减速器。不用减速器的话,就会导致额定速度太快,额定速度快了,功率是一定的,那就会导致扭矩太小。

补充内容 (2021-1-28 15:08):
写错了,是步进电机的扭矩会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减小,所以使用步进都要在低转速使用。

网友:
"但是步进电机即使加上编码器,负载是会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而伺服电机不会,选型时候看看转速与负载曲线,伺服电机,额定转速内,负载基本不变化,而且还有3倍的过载能力。"
这段话里的"负载”应该是力矩吧? 另外,步进的力矩曲线中,力矩是随着转速增加,先是有小范围的增加,峰值在200~400转之间,随后急剧下降后再缓慢下降。
伺服电机的转矩曲线开始阶段一般是一条水平直线,到了额定转速后才斜线下降至0。因为伺服电机结构上与分相式异步电机类似,在到达额定功率前是恒转矩输出,所以转矩曲线就是一条水平直线;在到达额定功率后,转为恒功率输出,曲线上就表现为斜线下降,在到达最大转速时,所有功率均消耗在电机的内部消耗中,无法对外输出力矩。

网友:
实际应用过或者做过类似项目的才能总结出来,也才能写出来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不错。如果能结合实际项目写出来更好,把自己做的好的和欠缺的都总结下更好,大家也可以从你的项目经验里获得知识。

网友A:
感谢大侠分享心得

网友:
能分享出这些精髓,层主也算是对于电机的选用有了深入的了解,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侠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