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命令流

楼主(2020-11-04):
SolidWorks可不可以像ANSYS一样,直接导入命令流文件,然后生成模型的?
有没有简单的案例示范?有示范的加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可我听说autocad因为保留命令行被嘲笑为落后的典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我听说autocad因为保留命令行被嘲笑为落后的典范

但是如果能直接用命令流,那设计个比较简单的模型或者是曲面少的模型,改动起来会非常方便,都不需要打开SW,直接txt上改就行。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零件宏,像米思米,亚德客的产品样本软件,可以导出一个文件,用SolidWorks的宏打开那个文件,就会画出对应的零件,而且那种文件很小,里面就是一些指令,执行的时候就画出来了,画出来的SolidWorks文件就大了。

网友C:
用命令流可能更麻烦,文件代码不知道得多少行了,

网友D:
全参设计需要你自己的 想法,机器怎么可能知道

网友E:
我记得是有的,原来在2005版里还用过,不确定后来有没有被砍掉。不过宏命令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化简为繁,有必要吗

网友:
命令流,好高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命令流可能更麻烦,文件代码不知道得多少行了,

代码多没事,但是改动会很方便。你只要熟悉代码,直接改对应代码就成。而画图,会涉及到其他尺寸,需要手动点选一个个草图进去改。总体还是更费时一些。懒人总想更懒的方法。。。目前用的方程式,但是感觉使用起来还是没以前的ANSYS建模那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化简为繁,有必要吗

同等熟练的情况下,绝对是代码建模更快,就看SW的代码模型是不是比较便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零件宏,像米思米,亚德客的产品样本软件,可以导出一个文件,用SolidWorks的宏打开那个文件, ...

听样子,应该是,不知道零件宏是什么格式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是有的,原来在2005版里还用过,不确定后来有没有被砍掉。不过宏命令是可以实现的

有没有范例或者简答教程什么的,感谢大哥!!!给您磕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参设计需要你自己的 想法,机器怎么可能知道

不需要全参,部分参数也行。肯定是代码比自己一个个手点快!

网友(点评):
没有肯定,哪个快用哪个

网友:
模型何必在分析软件里面建,UG建好再导入分析,才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样子,应该是,不知道零件宏是什么格式的文件?

零件宏也是swb格式的呀。这个要学估计很麻烦,你卡伊下一个米思米的选型库,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6orderby%3Ddateline

这个是5天前论坛里的老哥共享的,
随便打开一个,东西,选好规格,导出SolidWorks macro 3D格式

例如输出了一个文件,打开SolidWorks,用宏,运行,选择哪个文件,然后选择保存的位置,确定后就自己能画出来。
可以用记事本打开,里面的东西就是操作步骤,每一步画什么线,多长,画完执行什么特征,都写在里面。
这个网上应该有代码翻译吧,毕竟SolidWorks用的人很多,不过这个功能我都没用过。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录制宏,新建零件后,打开宏功能,录制,画完后,保存宏,看里面的内容猜大概意思。

网友G: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宏命令?!

网友(2020-12-18):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宏命令?!

对的,楼主的问题是可以用宏来实现的.楼主可以先尝试一下,录制一个宏,然后再运行这个宏.软件就会重复你录制的过程.当然这个录制的过程,软件是通过VB代码(如果自己写程序的话, C++,VB.NET都是可以的)来实现的,具体可以参考API帮助.根据我的观察,我的小圈子里练的都是普通的武功,楼主需要的是修真秘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