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它为什么可以自动分开呢?

楼主(2020-11-04):
冲压厂,自动上料装置,看到叠料仓里,物料上方的产品可以自动分开,百思不得其解,有知道的吗?
我猜测:是不是边上装的是几个磁铁,从而产生的力?没见过,不知道,瞎想!

网友:
铁导磁,同极相斥。

网友:
请问这个有没有吹气动作?有听说过分离贴一起的薄板,可以靠吹气分离

网友A:
磁力分张器。强磁将钢板磁化,磁化形成同极性磁体,同性相斥,于是分离。

非磁性材料无法形成该效果,例如铝板,但是可以用吸盘,外加吹气。

网友:
具体原理忘了已经,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到,学些了

网友:
磁力分张器,钣金冲压自动化公司已经在广泛使用了,该配件也已经有很多选购的渠道。

网友:
涨见识啦.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力分张器。强磁将钢板磁化,磁化形成同极性磁体,同性相斥,于是分离。

非磁性材料无法形成该效果,例 ...

就是这个

网友:
长见识,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