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钢片线切割疑问

楼主(2020-11-04):
大家针对硅钢片打样用线切割切割的时候,切割外圆后里面需要的东西快切完的时候后面的图形就变形了  这个怎么控制啊

网友:
先切里面的,后切外面的

网友:
不仅仅是硅钢片如此,其他钢材也有线切割变形,程度不同。
合理安排切割顺序,可以减小变形带来的影响。
多次切割,就是先切出较大的尺寸,在变形后还在范围内,再切割到精确尺寸。费工费时,往往还不好装夹,但尺寸可以控制得比较精确。

网友:
薄板这种情况不好避免,产品本身特性所造成,之前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线切割时用钢板压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