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尺寸去约束文本??

楼主(2020-11-04):
如图。在使用尺寸约束时,约束的是文本周围的框框,如何直接去约束文本呢??比如,我想让这几个字的总宽度变为40,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俺这两天也干过这个事。先将字的大小框画出来,然后选框的左上右下两点范围写入一个字,然后设置为居中。再调节字高,再调宽比至将方框充满。然后写多少字就再来个列阵。再改里面的字。不知还有其他方法。仅此介绍。

网友:
如果要约束文本,是不是在文本上的有一个定位点,以这个点为基准去驱动文本大小的尺寸。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这个约束在制图模块下面不能直接给删除吗??

网友:
制图模块下面?【你说的是啥玩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