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有图纸,有程序,怎么调机?

楼主(2020-11-04):
大概步骤,讲一下

网友:
闭着眼睛!

网友:
没有刀具的信息?

网友:
1、用仿真软件验证下程序
2、根据工艺卡片 库房领出相应刀具
3、将刀具装好,并依照工艺卡片将刀具装在相应的刀号上
4、对刀
5、装夹具,装工件,找正、依据工艺卡片将XYZ方向对刀
6、单动程序试运行,验证加工坐标原点是否如工艺卡片所示
7、程序运行。。。。。。

网友:
对刀会不,,,,,
会,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选刀,装刀,对刀,机床模拟程序,试加工,确认第一定位点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加工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1-05 21:16对刀会不,,,,,

会,再进行下一步。
Z轴,用对刀器对多把刀,是什么原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1-05 21:30选刀,装刀,对刀,机床模拟程序,试加工,确认第一定位点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加工
第一定位点什么意思?

楼主:
|桑哥哥发表于 11-05 23:09Z轴,用对刀器对多把刀,是什么原理?
会,比较笨的方法对刀。

网友:
调机首先要会的是编程,根据产品或(模具)图纸编写高效简洁的程式,包括选择合理的切屑参数和加工工艺,打表,找正,加工,从试样加工到加工结束,检验,直到加工出合格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定位点什么意思?

防止刀具对错了,撞机,先看看坐标点走的对不对

网友(2021-03-29):
没人带你的吗?一般进厂都会有人带的,工厂不都会有培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