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卷板机辊子或者大轴 不调质可以吗?

楼主(2020-11-05):
大家好
坐标江苏某地, 我们这的卷板机辊子,现在45号钢都不调质了(直径150-300mm的),直接中频淬火,
直径300mm以上的用的42crmo,不在今天的讨论里面。
  我觉得硬度出不了大问题, 我担心 辊子会变形, 大家认为这种变形什么时候会出现?  2年?  或者5年内100%出现 ?
我手上有个长期订单,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担心的睡不着觉

网友A:
对于工作面这种大棍子是不是热处理意义不大,45#和42CrMo的淬透深度厚度都不大,也就是调质真正处理到的深度不超过30mm,去除加工余量,剩余的热处理深度不超过25,这个深度和中频深度差别不大.也就是在辊面上调质层会二次被中频处理.
对于轴径部位调质有比较好效果,如果去掉热处理就应该相应改变设计,增加轴径强度

网友:
不会出大事,又不会死人。典型偷工减料操作,如果客户是内行,肯定找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工作面这种大棍子是不是热处理意义不大,45#和42CrMo的淬透深度厚度都不大,也就是调质真正处理到的深度 ...

你说的是 轴颈吧 ?轴上用来安装轴承的地方 ,  把轴颈做粗一些 ?

另外 中频淬火的深度 3-4毫米吧,   目前这边用的都是 中频淬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工作面这种大棍子是不是热处理意义不大,45#和42CrMo的淬透深度厚度都不大,也就是调质真正处理到的深度 ...

我只知道 调质后 用的中频淬火。
如果省掉调质,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是中频,  ,你的意思 是不是,如果省掉调质, 那 就用深度10mm以上的工频淬火 ?

网友:
恭喜贵单位终于对45钢有点了解了

网友:
淬火的话,也就是表面一层,达不到芯部的,不用担心,芯部的韧性还是有的,只要没有应力集中的情况出现,这种轴用个2年没有问题

网友:
大截面的45钢淬透性很差,截面尺寸大,要求较高的零件不要使用45钢。

网友:
调质可以使钢的性能,材质得到很大程度的调整,其强度、塑性和韧性都较好,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长期频繁使用的辊子必须调质处理后淬火。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调质可以改善零件的机械性能,刚度和强度都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