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合金板加工平面度

楼主(2020-11-05):
各位大佬,1440×870×16的6061-T6铝合金板经济加工平面度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太薄了,由于不能用磁铁吸。上磨床 估计至少0.5mm精度。

网友:
加工中心一次装夹平面铣可以达到

网友:
真空吸盘吸,然后在加工中心上加工,精度取决于设备,基本上0.5mm以内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平面度与设备精度关系比较大,然后是加工量和装夹方式有关。

网友:
关键是你需要达到什么精度?

网友A:
怎么加工?只铣这块板的平面吗?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平面度0.5mm以内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工?只铣这块板的平面吗?

铣平面,也有好多M3-M6的螺孔。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指导,

网友:
大神们,弱弱的问一下,你们说的加工是什么设备0.5mm 的平面度?
1400×800至少也要在1600的立加吧,若立加达不到0.05,那设备得老到什么程度?
前段时间加工了一批类似铝材和304(有孔、有槽),都控制在图纸要求0.20的平面度.
后续表面是本色阳极氧化和电解抛光.
有疑问,私聊。
有图及整套工艺

网友:
大面的铝板我们经常用,一般选用6061的贴膜板,平面度精度很高,不用加工厚度。你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