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认为图纸重量应不应该加上焊肉重量

楼主(2020-11-05):
我见过的图纸,全都是直接把各单件的净重合计作为总重,没有加焊肉重量,然而实际上焊肉重量并不算少,特别是对于超厚板,焊肉尺寸就更大了,既然图纸上标注了焊肉大小,为什么重量中没有体现?

网友A:
超厚板焊接的时候要打坡口,是不是坡口的重量要减去?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厚板焊接的时候要打坡口,是不是坡口的重量要减去?太难了~

不用啊,单件重量是不是没扣除坡口?所以不用考虑坡口内的焊肉重量,只需增加延伸出来的焊肉重量

网友:
和人家抬扛就要加上去,一点不能少。

网友B:
需要加。不过不是在零件图和装配图里,而是在工艺指导文件里,因为工艺人员需要估算焊材消耗量。

总装图设计的时候只标一个估算的重量,样机出厂后再做三点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不过不是在零件图和装配图里,而是在工艺指导文件里,因为工艺人员需要估算焊材消耗量。

总装图 ...

嗯 在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设备总重出厂前是要称重的,我们原来做的细的时候,每个大的零部件入库前都要称重记录,然后整机重量和拆分后的起吊重量都按实际的称重写到使用说明书上。

网友:
焊后过磅,大家都这样。

网友:
我以前在重机行业,我们都是在焊接件明细表的合计重量上,再加上1.5%的焊重。

网友:
设备重量是报价,起吊,运输,安装地基基础设计时作为的一个重要参数,在进行安装基础设计和起吊时也会考虑安全裕量,其余都是作为参考值。所以,计算设备重量时,考虑焊肉重量的意义还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