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这个功能的机构

楼主(2020-11-05):
把轴承支撑做成弹性,防止震动过大损坏部件,我记得有这个零件来,麻烦知道的指导一下

网友:
我们常见的轴承都有较厚的金属内环和外环,但弹性轴承在内环和外环之间,不是类似钢球或滚柱的转动体,而是许多薄金属片和橡胶层交互迭合的金属橡胶夹层布局。

弹性轴承在直升机中应用比较多。

网友:
是不是说的"背衬轴承"啊.可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
要不干脆换成橡胶轮好了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轴承座,并增加弹簧缓冲,以降低过载产生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