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20-11-05):
看论坛里有好多关于电机选型的,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各位大佬萌新想学习学习电机如何选型,最好有示例

网友A:
电机选型不难。
你需要参考使用环境,使用场景,使用功能。
捋一下电机类型。
只要考量电机的力矩就够了,安装就差不多行了。
如果说,使用PLC控制的伺服电机的话。我不懂了。
以上是我懂的这么多。
你这《机械手册》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
你拿个实际问题来,大家一起讨论,其实还是要掌握方法,方法掌握了,遇到同类问题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选型不难。
你需要参考使用环境,使用场景,使用功能。
捋一下电机类型。

看到好多教程需要算转动惯量啥的

网友(点评):
哪个就是力矩

网友:
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启动、制动、调速及其它控制性能应满足机械特性和生产工艺过程的要求,电动机工作过程中对电源供电质量的影响(如电压波动、谢波干扰等),应在容许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