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的输出轴可由齿轮箱转速带动,但输出轴转动却不可带动齿轮箱转动,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0-11-05):
想做一个齿轮箱,齿轮箱的输出轴可由齿轮箱转速带动,但输出轴转动却不可带动齿轮箱转动,该如何设计

网友:
说的这么绕口,”齿轮箱的输出轴可由齿轮箱转速带动”,这句话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需要超越离合器

网友:
双向超越离合。电磁离合也行。

网友:
电磁离合器

网友:
蜗轮蜗杆自锁貌似可以

网友:
就是自锁呗,蜗轮蜗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

网友:
怎么还能带动齿轮箱转动,那得多大扭矩啊
你是说输入轴能带动输出轴,输出轴不能带动输入轴吧,最简单的就是蜗轮蜗杆

网友:
楼主先把你的减速器示意图贴出来,要求写出来,大家再给你当参谋。

网友:
摇窗电机的结构,里面电机轴上的蜗杆带动齿轮转动

网友:
气动离合器,楼主也可以考虑选用。

网友(2022-12-13):
蜗轮蜗杆

网友:
螺旋升角小于当量摩擦角就自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