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疑问

楼主(2020-11-05):
用直电直接启动电机,可以顺利启动(电机功率0.55KW),紧接着用变频器启动电机,也可以顺利正常启动(显示电流1.2A)但是过一段时间用变频器直接启动电机,却无法启动,变频器过流保护。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什么坏了

网友:
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里的参数设置,尤其关于过流保护的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对了,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启动时候电流的峰值差异性大,很有可能几次启动峰值小,所以没问题,有时候启动峰值大,就保护了。建议测量下启动电流

网友:
变频器的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过电流、恒速过电流和减速过电流三种,造成变频器过电流的原因可能是加减速时间过短、变频器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以及输出短路等,倘若变频器在断开负载后还发生变频器过流故障,那么很可能是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已经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