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上加个铜电极是什么操作,看不懂

楼主(2020-11-05):
旋转轴上加个铜电极是什么操作,看不懂,请大神告诉设计意图

网友:
我们之前有这么干,当碳刷用的。

网友:
焊接导电

网友:
有的焊接变位机旋转法兰盘下面上就有这玩意,接地导电用

楼主:
|wu__xy发表于 11-06 12:51有的焊接变位机旋转法兰盘下面上就有这玩意,接地导电用
正是一个焊接变位机,明白了,谢谢

楼主:
|千年独酌发表于 11-06 08:36我们之前有这么干,当碳刷用的。

网友:
焊接导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