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每次在声音一结束的时候就有滴的一声?这声音太特别的微弱,细小听着特别的不舒服,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0-11-06):
为什么电脑每次在声音一结束的时候就有滴的一声?这声音太特别的微弱,细小听着特别的不舒服,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把耳朵堵上

网友:
你这算是强迫症?换个电脑呗

网友:
捂着耳朵你就听不到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具体是怎样的声音呢,我用过很多电脑,都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轻微故障信号

网友:
换台好点的

网友:
这是硬盘启动的声音,感觉不爽,就重新配一台呗!

网友:
换做是我,就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