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教一下:防静电硅胶类软吸嘴

楼主(2020-11-06):
不知有谁用有这样的吸嘴,吸铝箔进行贴付的,比较软,可以吸收2-3mm的钣金厚度。找了几家供应商,都说没有......第一次用这个

网友A:
这是定制包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定制包胶的吧

是的,这种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应该是定制的。

这定制的,那就直接出图外发加工咯,包胶厚度和硬度看需求标注下不就好了,要是找不到加工商,万能淘宝应该可以临时解决下,至于质量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定制的,那就直接出图外发加工咯,包胶厚度和硬度看需求标注下不就好了,要是找不到加工商,万能淘宝应 ...

网友B:
照片上应该是导电硅胶开孔订制的吸具,用以抓取薄膜类物料且能否防止变形。

网友C:
打电话问问施迈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上应该是导电硅胶开孔订制的吸具,用以抓取薄膜类物料且能否防止变形。

是的,显示器里面用的铝箔纸

网友(点评):
看做工,我不太相信透明材料属于导电硅胶。

网友(点评):
是的,我问的厂家,也说没有白色的防静电,这是有什么材料性质上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电话问问施迈茨

官网里没找到类似的

网友D:
必须要这样吗,多沉的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要这样吗,多沉的钣金

吸铝箔纸的,贴在钣金上,所以有高度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显示器里面用的铝箔纸

是的,我问的厂家,也说没有白色的防静电,这是有什么材料性质上的原因吗?

网友:
自己做个模具,找包胶厂包胶,以前都是这么干

网友:
为啥我看着不像包胶

网友E:
找专业厂家定做就可以啦

网友:
普通硅胶在未添加导电材料时是绝缘体。
抗静电硅胶又名半导体硅胶,具有优良的永久抗静电功能,制品表面电阻率ESD为10的5次方~10的9次方Ω。

网友:
抖音上无锡亚德客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问的厂家,也说没有白色的防静电,这是有什么材料性质上的原因吗?

直接连导线,是不是也有防静电效果

网友:
电硅胶开孔订制的吸具,用以抓取薄膜类物料且能否防止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连导线,是不是也有防静电效果

这个没试过,不过如果是绝缘体,可能就保证电线周围一点区域没有静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专业厂家定做就可以啦

联系过,对方开口一个磨具要八九千,我这有好几个规格呢,感觉没找对人。

网友(点评):
我这里有一个供应商,做过几次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