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齿轮加工工艺

楼主(2020-11-06):
有知道哈夫齿轮加工工艺的探讨一下线切割分开后怎样镶嵌比较好

网友:
做过哈夫的链轮,没做过齿轮。
1.什么工艺做的,是先做整体在割开。还是先割开后,在拼接整圈加工。
2.是分成几份,对半?
3.要保证齿轮组装后达到多少精度。

网友:
哈夫齿轮,其结构主要由左半圆齿轮、右半圆齿轮、上半圆齿轮和下 半圆齿轮组成,所述左半圆齿轮和右半圆齿轮在对接处的右侧轮辐上经辅助连接装置连接 为右齿轮,上半圆齿轮和下半圆齿轮在对接处的左侧轮辐上经辅助连接装置连接为左齿 轮,左齿轮和右齿轮再经垂直于轮辐的连接螺栓紧固而成。

楼主:
没有螺栓连接的哈夫轮分割后怎样拼接一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