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常压容器的一个材料选型及焊后热处理问题

楼主(2020-11-06):
现在接到一个常压罐,参数如下:
1.储存介质:30%浓度碱液(具体介质询问中...)

2.V=15.0m3 Φ2600×2900(平底平底立式-客户要求)×8
3.材质:304ss
4.工作温度:目前只提供“常温”,具体温度还没有5.阀与阀之间的密封垫片用啥材质?

现在有种说法:就是储存碱液的罐需要热处理,现在闹不清是整体处理还是只处理焊缝?有没有懂行的,指点一下。

补充一下:如果是焊缝周边热处理的话目的是降低焊接应力,减少碱脆的可能么

网友A:
介质是带应力腐蚀的,整个罐体做去应力退火。你再看看GB150最后那一章关于压力容器制造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质是带应力腐蚀的,整个罐体做去应力退火。你再看看GB150最后那一章关于压力容器制造的内容。

网友:
氢氧化钠吗?氢氧化钠不腐蚀铁和不锈钢,焊接后不需要热处理!

网友B:
主作用是消除内应力,减小产品的变形,提升焊道质量,并提高焊道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作用是消除内应力,减小产品的变形,提升焊道质量,并提高焊道强度。

不是为了降低或者减轻氢脆或者碱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