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止推型铜套使用方法

楼主(2020-11-06):
想问下,上述图片所示的止推型铜套使用方法有没有标准事例,不知上述使用过程会不会有问题。铰接处低速、重载。

止推型自润滑铜套模型

止推型自润滑铜套模型

网友A:
没看明白,这轴可以是需要转动的吗

网友B:
用的是第一种止推轴套,止推轴套相当于滑动轴承,支撑轴与止推轴套是小过盈配合,固定不动,止推轴套与铰接臂之间是间隙配合,铰接臂绕止推轴套旋转。这样设计铰接臂与止推轴套端面不能压的很紧,否则摩擦很大。

网友C:
这个铜套是轴向用的,千万不要当成径向转动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铜套是轴向用的,千万不要当成径向转动来用啊!

低速、重载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这轴可以是需要转动的吗

轴固定不动,两个摆臂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第一种止推轴套,止推轴套相当于滑动轴承,支撑轴与止推轴套是小过盈配合,固定不动,止推轴套与铰接 ...

如果是自润滑铜套法兰面与自润滑铜套法兰面之间摩擦会不会好很多?铜与钢面摩擦,两个都会发热和磨损!

网友:
建议你直接查看MISUMI有关这一节的介绍,文中有对其使用场景的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