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顶紧问题

楼主(2020-11-06):
工厂有台设备,左右两个气缸水平推动相互顶紧,但这个设备厂家做的气缸缸体是悬空状态,一顶紧,两边缸体就向下动,麻烦各位大神给支支招,设备是不能大动了,现在想的是用顶紧的机构从台面立起来顶住气缸。气缸和台面都没有连接点。从网上搜的这种不知道能不能用。黑色的是气缸缸体,两侧都是这种,顶紧时像箭头那样动。大神有什么好法吗?

可调支撑

可调支撑

网友:
不明所以。就不能上个图吗

网友:
  气缸伸出端加负载水平支撑,保证气缸只承受推力和拉力。

网友:
支撑座强度不够

网友:
不懂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黑色的是气缸缸体?

没见过这样的气缸

网友:
我来来回回看了四五遍,愣是没看明白你要说什么。看来是我水平不行。

网友:
两个气缸支撑座用块板连接

网友:
不知用L型支架从台面做支撑是否可以?

网友:
设计缺陷,鉴定完毕!

网友:
没说明白想解决什么!没有图说不清

网友:
这是什么气缸,看这外形,能装在里面的气缸,缸径也不大啊,应该输出力也不足以让机械机构都颤动。。。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这就是气缸固定的刚性不够,顶住了之后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