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给的通用格式,上面很多网格怎么去掉?SolidWorks怎么去掉?

楼主(2020-11-07):
网格面怎么去掉?(原图是弧面)  ,面太多一方面文件特别大,另一方便影响仿形。

网友A:
不去掉会影响你做什么事

网友(点评):
你还差太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去掉会影响你做什么事

他有强迫症

网友:
删除面试试

网友:
这个数模是不是不能编辑,只能看的那种??
如果是观赏格式的数模,是没办法消除这种破面的。

网友:
这不是网格应该是识别出来的小碎面。
导入时试着识别一下特征。

网友(点评):
这个是别人特征识别后留下的 网格特征 已经是特征了

网友:
切边不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