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是伺服电机选型在前还是减速机选型在前?

楼主(2020-11-07):
弱弱的问下是伺服电机选型在前还是减速机选型在前?谢谢!!!

网友:
选型计算很多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不会从初始条件一算到底,更多是根据经验推断、假定一部分计算需要的初始参数,计算后对结果进行评估,必要时修改初始参数再做计算,直到获得满意结果。反复的过程中也会逐渐优化计算过程。所以,在条件不十分明朗时,不必纠结先算什么后算什么,随便定一个顺序,算下去,过程中不断修改优化。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起选的吧,把惯量、力矩等算好后,看用多大的速比和相应的电机配合能达到最大经济化

网友:
减速机在前,伺服电机在后。减速比出来后,再扭矩,再功率。

网友:
从负载端往电机端倒推着计算,肯定先是减速机,最后才是电机。

网友:
我认为是先选电机再选减速机,确定电机功率和转速后才能确定减速机速比

网友:
非要说出个先后那就先选出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