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锁紧力的问题

楼主(2020-11-07):
使用上银系列EG20的直线导轨,安装在型材上,使用的平台滑动锁紧导轨的方法,现在平台滑块的阻尼很大,请教下哪些问题导致的?
我自己推断是:型材安装精度导致的上下导轨的两个安装面误差太大

网友:
看看厂家的安装建议吧,结构件精度差,变形都是可以预期的,从设计上优化一下。

网友:
型材只是理论上尺寸一致,实际误差非常大。

网友:
型材直线度太高,直接影响到滑轨的直线度,从而导致滑块移动不畅

网友A:
这两条导轨是如何加工的?楼主这样侧面是上五轴加工中心吗?
平行度一定要保证!

网友:
很明显,你的推断是对的

网友:
型材不属于精密零件,一般不适用直接安装导轨使用,更何况你还是两条一起用。哪怕你现在调试得很好,滑动顺畅,但是长期使用或高强度使用后还是会卡的,对导轨的使用寿命也会有一定影响。建议增加固定的零件,让两个导轨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支撑。

网友:
重新平尺推一下,表打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条导轨是如何加工的?楼主这样侧面是上五轴加工中心吗?
平行度一定要保证!

楼主都说了是买上银导轨的。标准低组装式导轨

网友:
先固定几个块,再一起机加下,看看,毕竟基准就是粗基准,但有很多人这样安装

网友:
导轨精度太高,铝型材精度不够,不匹配。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导轨换光轴的也行更合适,要不就调整两导轨的平行度,不过导轨直接装没经过加工的铝型材上很难调,一般是塞铜片调到差不多

网友:
如果想锁在型材上,那么型材上需要安装一块直线导轨安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