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效蒸发器这样的腐蚀情况,原因是什么?请大家指教!

楼主(2020-11-07):
三效蒸发,农药行业,处理含盐废水

管板腐蚀

管板腐蚀

封头隔板

封头隔板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三效蒸发器采用降膜真空操作,物料受热时间短,蒸发温度低,可有效降低设备腐蚀;看图片上的样式,估计是这个降膜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A:
含盐废水都含有哪些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盐废水都含有哪些离子?

很复杂,卤素多一点,还有各种有机溶剂类,不含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复杂,卤素多一点,还有各种有机溶剂类,不含氟

是不锈钢材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锈钢材质吗?

是钛合金

网友B:
从第二张照片看,左侧被腐蚀出一道沟的位置,和右侧没被腐蚀的位置,工作条件是基本一致的。是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明显是焊接质量问题,可能是焊材搞错了,或者焊接时保护气体等出了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的,感觉是焊接材料有问题,耐腐蚀性没有钛合金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第二张照片看,左侧被腐蚀出一道沟的位置,和右侧没被腐蚀的位置,工作条件是基本一致的。是吗?
如果是 ...

因为是蒸发器,所以出口的浓度比进口的浓度大,其他的一样,拿道沟应该是冲刷、腐蚀等等原因

网友:
可以考虑局部电镀四氟涂料

网友(2025-03-19):
原因在物料的PH值和蒸发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