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上下料的问题

楼主(2020-11-08):
遇到一个项目,数控车床上下料。毛坯件两头外圆已加工。重量约15公斤。
用机器人给数控车上下料。
现在的问题是定位精度不高,达不到要求。
原因一:当机器人的气爪抓起工件,4轴旋转,使工件轴线水平,然后送入车床卡盘。
水平翻转以后,由于重力作用,气爪的三个爪受力不平衡,有些略微下沉,造成定位精度不高。
原因二:与卡盘对接的这个点是示教的,工件在机器人夹持时与在卡盘上时,这两个点不能保证完全一致。
机器人送入,然后卡盘夹紧,然后机器人再松开。造成两者交替时,有一个两者都夹紧的状态,较劲。也是定位精度不高的原因。

各位大侠有遇到过吗?你们在机床上下料的过程中,都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A:
你名字好像没取好。首先,机床定位精度不是你那上料机械手保证的。其次,由于重力作用,上料机械手下沉,是你机构刚性不足。还有就是即便你那上料中心,与卡盘中心差过几毫米,也不会影响你的定位精度。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气爪要镗一刀,我们解决的办法是,让机械手和气爪链接的轴转起来,用磨头把三抓内孔精磨,

网友B:
在示教的时候,要用直角坐标系,保证其他轴怎么动,你的6轴的中轴线和机床卡盘中轴线永远是平行的,这是6轴机器人最基本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名字好像没取好。首先,机床定位精度不是你那上料机械手保证的。其次,由于重力作用,上料机械手下沉,是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示教的时候,要用直角坐标系,保证其他轴怎么动,你的6轴的中轴线和机床卡盘中轴线永远是平行的,这是6轴 ...

感谢指导
气爪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网友(点评):
这么大负载的气爪不大好选。如果机器人的负载足够足够的话,可以考虑用一个启动卡盘。另外,卡盘安装时可以考虑浮动定位,工作原理参考小金井的CPL系列柔性模块,这样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网上买的125缸径的三抓800元,夹紧力在1200

网友:
机器人前面加浮动主轴,机器人抓工件只是大概定位

网友:
应该让机械手松一点儿,但不松开的状态完成过渡期。

网友:
先调整好卡爪中心与机械手的卡爪中心的通轴度,在就是增加机械手的刚性

网友:
这是用了多自由度机器手?
我们没试过用这样的机器人,看描述结构刚性和机器人力矩感觉都不足的样子,毕竟工件太大了。为何不单独设计龙门架式上下料,结构刚性要比多自由度机械手强不少

网友:
水水大侠能否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你说的是不能送到卡盘中间的定位问题吗?还是工件夹紧后的状态有误差,气爪刚性要够,车床可以换行程大的卡盘,两者同时夹紧别劲确实不好处理,如果有一种可以浮动的结构就好了,但是不好设计,能不能考虑送料多往一个方向偏,别劲的时候只会往反方向,这样就只要在一个方向设计可浮动的结构。

网友:
这种应该卡盘也要换的把

网友:
是不是可以在车床上做多一个辅助支架(例如可伸缩的V型块),机器人先将工件放入支架(两头加工好的位置定位),然后机械手退出,卡盘夹紧,V型块退出

网友:
建议机器人六轴上面的夹爪与车床的三爪卡盘做一个过渡对中转换,这样有利于产品的对中。

网友:
谢谢指导,学习一下。

网友:
schunk 这个有补偿模块   气爪也是很专业    但是贵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可能你示教的坐标不对哦,重新修正下。

网友:
夹爪受力和零件形状有关系吧   轴长了对爪子的扭矩增大。 可以考虑,放进零件后,松开夹爪但不移动手臂,等卡盘夹紧后在移走六轴。

网友:
在机器人示教时,能不能先让机床夹盘先夹住工件,机器人再运动到该位置夹紧,然后再记录下该坐标

网友:
能不能机器人把物料送到卡盘上,卡盘夹紧但是物料可以前后滑动。机器人松开物料,在进行一个端面靠边运动,把物料推送到指定长度后,卡盘夹紧呢?

网友:
整好卡爪中心与机械手的卡爪中心

网友:
工件两端搞中心孔,机床内搞辅助支架,机器人上料到辅助支架,机床再定位

网友C:
1.材料既然车了外圆,就让能去掉的重量再去掉一点
2.气爪端面有弹簧定位的,上料的时候,松开机械手端面弹簧定位面不要移动,这样工件靠弹簧与主轴卡爪的定位面,顶住了,机床主轴三爪卡盘锁紧过程会自动找正,(工件外圆与端面本身要有一个垂直关系,弹簧顶住,垂直关系稳定,就只剩找正中心的问题了)

我们给厂里做自动化,马扎克的车铣复合,雄克的气爪,每次装夹完,都有程序校验,是否装正

网友:
气爪爪工件以后,调整一下平衡配重试一试

网友:
工件推进卡盘后,先松气爪,卡盘再夹紧

网友:
既然两头已加工,何不用伸缩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材料既然车了外圆,就让能去掉的重量再去掉一点
2.气爪端面有弹簧定位的,上料的时候,松开机械手端面弹 ...

感谢大侠指导,什么样的程序检验?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导,什么样的程序检验?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车铣复合得主轴头配一个类似对刀仪的玩意(应该就是对刀仪,带反馈信号的那种吧,我们没法碰他们的东西),程序是机床人员编的, 工件装完之后,机械手退出,机床低速旋转,对刀仪缓慢接近外圆和端面,取得两个的测量值,数据在范围内,就加工否则报警处理。(普通车床的,这个工序类似打表,找正了就加工,否则继续校正)

这套校验是撞飞之后才加的,我们上料这边一开始不知道加工那边能这样校验,也是机械手抓上去就干,后面没人在边上,晚上撞了一次机,打坏了一个主轴头

网友D:
轴类零件的自动上下料分长轴类和短轴类,短轴类的就比较好处理了,可以三爪气缸抓一端,抓取端增加弹簧推料机构,机器人送料到位后,气爪松开,靠弹簧保持工件贴紧定位面,然后机床夹具夹紧工件;长轴类建议选取两抓气缸,抓取两端不与工件夹紧干涉的位置或者抓取中间位置,工件末端也靠弹簧推进机构保持工件贴紧定位面,如果是长度在500mm以上建议机床尾座顶紧工件,不建议手抓上白费劲了,这种情况还有工件夹具上料间隙小的情况,就需要机器人示教的时候尽量多的增加示教点,因为机器人的行走路径绝不是直线的,增加尽量多的示教点可以规范机器人的行走路径,同时主流机器人基本上都有类似于FANUC的软浮动功能,增加软浮动功能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机器人同机床夹具别劲儿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类零件的自动上下料分长轴类和短轴类,短轴类的就比较好处理了,可以三爪气缸抓一端,抓取端增加弹簧推料 ...

软浮动功能,还真是第一听说,谢谢大侠。

网友:
我说怎么老出现这种问题,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我说怎么老出现这种问题,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1-04-27):
引用 网友C:
1.材料既然车了外圆,就让能去掉的重量再去掉一点
2.气爪端面有弹簧定位的,上料的时候,松开机械手端面弹 ...

程序效验是在机床数控系统里?

网友(2024-11-15):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