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钢丝防松线哪里有卖的?

楼主(2020-11-08):
串联钢丝防松线哪里有卖的?

网友:
这个好像没啥强制要求,一般的五金店能买到的细铁丝就行吧。

网友:
用低碳钢钢丝就行,韧性比较好。

网友:
真用钢丝太硬还不好穿。

网友:
普通的钢丝也是可以的,只要线径合适,能穿的进去就好!

网友:
低碳钢钢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