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楼主(2020-11-08):
对于普通的二轮滑板车来说,因为螺丝可以两边都可以穿过,因此不存在正反丝扣的问题。

对于前面是二个独立轮子的滑板车来说,合理的配置方式是一个正丝扣、一个反丝扣,这样在滑板车使用的过程中,螺丝松开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

网友A:
没什么道理。表面上看,车若是向前,轮子旋转方向与螺钉拧紧方向一致,应该螺钉会越拧越紧。但是,小朋友不会那么老实,车不会一前向前滑的。而且轴承磨损与否与螺钉是否拧紧并没有直接关系。轴承2毛一个,不贵嘛,要是轮子坏了可能不止2毛了

网友:
轴承保持架损坏了。

网友:
螺母又不随着轮子转动,再搞个左旋螺纹没什么必要

网友:
轮轴应该是不能转的,轮子和轴承外套一起转,应该不同正反扣,不像过去老自行车脚踏,是轴承内圈兼做螺母,那就得正反死扣了。

网友:
轴承要经常保养,上点油什么的,再增加个防尘罩,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在就是买个好点轴承啊,至少买个2块钱的

网友:
无所谓正反扣,这个能拧紧就没影响。

换个大品牌的,质量杠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道理。表面上看,车若是向前,轮子旋转方向与螺钉拧紧方向一致,应该螺钉会越拧越紧。但是,小朋友不 ...

轴承2毛一个?有这么便宜的轴承,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2毛一个?有这么便宜的轴承,能用吗?

哦?你看不到他贴子么?他买的不就是2毛钱的?一年换三个,平均一个四个月,也不能叫不能用啊,毕竟过了试用期嘛

网友:
正反扣只有一种情况起作用,轴承内外圈咬死,然后内圈在轴上出现转动。

网友:
这种滚轮里的轴承本身用螺栓固定就不合理,轴承小,又受轴向压紧力,加剧其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