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啥意思

楼主(2020-11-08):
BWD-D8.00     R=0.00    CY=0.1    DY=0.1     啥意思??
下面再加一句,WALL  TOCK   0.1啥意思?

网友:
莫名其妙的两句,谁也不知道啥意思?起码告诉你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

网友:
如果你是在刀具介绍上看到的,正确的语句应该有BWD×H×d。是指用于研磨或修磨这种刀具的砂轮,下面的参数应该是修磨刀具的余量

网友:
你这是数控机床程序板上面的吗?和你的坐标有关。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一幅图超过1000个文字介绍。

网友:
这个不是配件的型号吧,多半是程序。。。

网友:
刀具样本上的?

网友(点评):
终有一天我们都必将和过去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