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机送料

楼主(2020-11-09):
弹簧机用滚轮送料,送料长度按理说等于滚轮周长 x 旋转圈数,请问弹簧机上有专门的检测机构么,如果钢丝打滑怎么办?

楼主:
编码器装在哪?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A:
测量轮一般都是阻力很小的被动轮,用送料轮代替不合理,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轮一般都是阻力很小的被动轮,用送料轮代替不合理,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意思就是,再加入一个测量滚轮,专门检测钢丝的送料长度?

网友(点评):
测量滚轮解决不了找我买线性编码器解决哈

网友:
只有检测没反馈也是白搭。

网友:
所以说滚筒类送料不建议用于有精度的场合,或者在平移端增加位置传感器来判断产品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