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连接细节问题

楼主(2020-11-09):
我们行业螺母必须用两个,钢结构螺栓螺纹长度太短,根本用不了两个螺母(一个是扁螺母),怎么办?

网友:
用两个螺母的地方,是为了锁紧,但是薄螺母的前后位置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哪边都一样,正确的方法是,要让主螺母吃力才对。

网友:
选择螺栓计算螺栓长度时,没考虑第二个螺母的厚度和螺栓露出螺母3扣左右的长度?我们在重要零部件中也用双螺母锁紧。

网友:
不知道你们行业具体工况,但可以考虑更换一种方式:螺母+防松垫片,当然要考虑成本因素在内

楼主:
|向宏发表于 11-09 09:33用两个螺母的地方,是为了锁紧,但是薄螺母的前后位置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哪边都一样,正确的方法是,要让主螺母吃力才对。
开始我们也是按手册把薄螺母放在里面,但紧固过程中薄螺母有损坏的情况,现在我们都把普通螺母放在里面,薄螺母放在外面了

楼主:
|7146发表于 11-09 11:17不知道你们行业具体工况,但可以考虑更换一种方式:螺母+防松垫片,当然要考虑成本因素在内

现在我们基本不用钢结构标准的紧固件,钢结构螺栓没有全螺纹,而且螺纹长度也比普通螺栓短。

网友:
钢结构螺栓的GB号是什么。

网友:
钢结构不允许用普通六角螺栓代替钢结构专用大六角螺栓。

可以选GB/T 3632

网友:
只要强度等级够就行吧,选螺纹头长些的,不行也可以背面加垫片。

网友:
双螺母拧紧就是用来防松的,不如用防松螺栓拧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