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模型加装饰螺纹线,不显示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09):
如题,迈迪出来的普通螺栓显示装饰螺纹线,但是钢结构标准的螺栓却不显示装饰螺纹线,在哪里设置?

网友A:
你把视图上那个眼睛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视图上那个眼睛点一下试试

的确是那个设置,百度也是这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那个设置,百度也是这样解决的,谢谢

那是因为眼睛 过滤了。 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眼睛 过滤了。 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啊

多谢,我还以为在选项里呢,自己做的模型一直都是显示的,就没有去关注这个

网友C:
这种显示的细节是通过那个眼睛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示的细节是通过那个眼睛调节的。

谢谢,很少用那个,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示的细节是通过那个眼睛调节的。

请问直径超过100的螺纹,在SolidWorks里面的装饰螺纹线没有这么大的规格怎么办?

楼主:
|大馒头CC发表于 11-19 17:26

谢谢,知道了在左侧设计树注解里设置,或文档属性——出详图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