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维修

楼主(2020-11-09):
一个24V的锂电池检测维修回来后,测了电压是5V了,在不知道修好没有的情况下,请问大神们还能用24V的锂电充电器先充电吗?急!急!急!!

网友A:
可以24V充电器充。但5V电压太低,估计电池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24V充电器充。但5V电压太低,估计电池有问题了。

谢谢,

网友:
你测了只有5V电压可能是因为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有衰减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过了使用期限,它就会很快的衰减!